SONY PCG 5G5T 不显-----已解决

楼主(2010-06-26):
SONY本,能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OK

网友:
看屏线接口部分有没有问题,有的SONY机器外接是不显示的

网友:
要切换呀,如果还是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切换过了,接口也细仔的查过了,还是不显,显卡是ATI  M64-M.能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有的SONY机器外接是不显示的是指没有内接的时候,看看是什么显卡可能又是显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