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打好维修主板基础

楼主(2010-06-26):
该从哪里做出发点

网友:
下载我发的那个 修主板从零开始 你就懂了  哈哈   赚个分分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 电路基础  先认识电子元件  再认识如何用万用表查电子元件的好坏  然后再理论上学习主板的几大电路 比如开机电路 复位电路 时钟电路 等等 然后再找没修的坏板跑线路  自己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