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359是韩国销售的机器

楼主(2010-06-26):
接了一台韩国销售的TOSHIBA M359机器,外接正常,本机液晶屏无显示。换了显卡芯片,显卡板也是一样。请问各位大师是不是BIOS出问题啊。本人也没有此机器的BIOS资料。论坛也没有找到。哪位有的能不能帮忙传一下啊??!!先谢谢了。等待帮助中。。。。
芯片
显卡
iOS

网友:
那位大师有的传一下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确定屏 屏线都好的吗???

网友:
要检查屏线,BIOS可以用google下 ,点 高级功能 地区一项选择韩国。。进韩国东芝官网下

网友:
外接正常你换显卡干什么?

网友:
外接正常,但是显卡坏的这种情况多啊。比如DELL、HP、HAIER、方正等等。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多的很啊。所以先把显卡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