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150怪病 或许是通病

楼主(2010-06-26):
今天客户送来两台DELL4150一台是 开机掉电  一台是死机  先说第一台 开机掉电  电流在0.8左右  根据经验 直接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  没想到 不掉电了  很高兴啊  把机子装起来  没想到 又掉了  这时才发现  两条内存  只要查左边一个槽  那就不掉电  差右边的 那就掉电 两供电正常 对地阻值也正常  没办法了 先放一边  看看死机的 一看风扇不转 那好办 飞线解决  就是风扇厂转   哈哈   以为好了呢 撞击  测试 没问题 用的是一条内存 没想到 装起来  放另一条内存是  坏了 有掉电了 和那一样的故障  还有就是有时能过 但是到DELL画面是就死机  供电  组织正常  没办法了 发个帖子 请高手支个招   谢谢

网友:
做做北桥试哈,不过这种故障,修复率较低,介绍用户就用一个插槽算了,我碰到过两次这样的故障,做了北桥,换了新北桥,故障一样。只有叫用户将就用了

网友:
怎么没回的   自己再顶顶

网友:
AMD的CPU 坏的话就会出现只能认一个内存,因为AMD的CPU的里面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好解决,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刷过BIOS呢?楼上的说的AMD CPU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啊,AMDCPU出这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就照楼上说的换块U试试

网友:
不是AMD的

网友:
你那个左边行  右边的不行  也可能是右边的线路上有那空焊或者其他问题  这个可以用示波仪大波形看看  或许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看看空焊了没有,这种一般不好修,上次我修到一个只能支持512的,1G的都光死机,原先没有坏的时候2G的都 没有是事情,

网友:
我收过二台,
一台是市场里朋友的,神州C7的本子,来的时候2条都插内存,不亮,后来我插一个槽能亮,另一个槽不亮.打算卖掉的,所以没修,直接用一条内存.买掉结束.
还有一台HP DV6000来的时候进系统几分钟后当机.我拆后测试:是一个内存槽不开机,掉电,一个内存槽进系统当机,后加焊槽子,电阻,北桥.后变成加电掉电,就加焊CPU供电,无效.就丢一边,后来空了,看到之前加焊排阻的时候因为一个排组吹动过重焊的排阻上有连锡,清除就好了.
都不知道是北桥问题还是排阻或CPU电源问题了/

网友:
是AMD 的内存归CPU管  inter的归北桥管

网友:
可以先加焊北桥看能不能用了
这样的以没有修到过了还是新手打一下不能用的内存槽的波型正不正常

网友:
解决了
加焊 槽好了 哈哈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啊  不过先要和客户讲好  别让客户把你诶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