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升7300GS 256M显卡有时点亮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0-06-27):
显卡一开始能开机,进系统以后黑屏,再开机显示器无显示。拔掉电源等一会又可以启动,进系统又是黑屏,主板报警。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查是哪里出来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显卡核心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风扇转吗?

网友:
7300的卡都爱虑焊加焊一下再刷个BIOS。

网友:
重植一下GPU就可以修复,由于GPU发出总线信号不良,所以造成此故障,楼主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止楼主明白了,还有更多朋友都明白了
当然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B:

73的通病  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