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27):
主板故障
1.故障现象一联想QDI主板,INTER845芯片组,故障为数码卡显FF. 检修过程:加测试卡测试,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2.故障现象: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有时不能软开机,并被人维修过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绿线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还是加不上电,测5V端及电源开关端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它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些,一翻检查后发现电源IC(HIP6004)的十八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更换HIP6004后排除. 3.一块P4 TITAN533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 检修过程: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电路正常,当查到CPU主供电部分的Q63,Q65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的控制级接触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3.故障现象:一块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检修过程:当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 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分检查中发现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4.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检修过程: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线路查找发现与之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一块SF694XVA主板不亮检修过程:测CPU的各组供电,发现VCC-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然后检查Q13,Q14的G极控制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源控制IC(HIP6021)正常.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主供电滤波电容CE35(16V,1000UF)局部爆裂, 更换后故障排除.
6.故障现象:K7TPRO主板开机测试"FF" 检修过程:加电测CPU核心供电为1.5V,正常应为1.65V左右,此主板用到电源IC型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声管短路后,更换SC1155故障排除. 2.故障现象:一块承启6VIA3主板不亮检修过程:在目测中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 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欧)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 查与之相连的R160(10欧)开路.一一更换上述无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的元件无异常后,我判断 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用SC1185代换,经查资料SC1164与SC1185只有第六脚定义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6脚悬空,焊在原SC1164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最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3.故障现象:一技嘉QBI845D-533主板不亮检修过程:经查供电在没有插CPU为1.0v,插上CPU后为0.68v,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个电压调整管底座发黄,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8 故障现象 一块杂牌815EP主板不亮维修过程:插好测试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有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定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后2.5V正常,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线接好后,经测试主板完全修复.
10 故障现象4VSD主板,故障为开机加电,测试卡灯闪一下,就断电维修过程:此板主供电部分,用到的是KA7500B通过B772,D882进行电流放大后,控制场管,由快恢复二极管进行整流滤波供电的.当测Q1的G极对地阻值时,正常为500左右,而此板公为0.58,判断为短路故障.因为是多路供电,其中任何一路Q1损坏,都会造成此种故障,分别摘除,判断出损坏的场管,更换后故障排除.
11 故障现象:杂牌主板(黄色大板)INTEL815芯片组不工作维修过程:经查发现主供电在未加CPU前电压为5V,正常应为1.75V明显不正常,加CPU烧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均正常,故判断为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后,故障排除.
12 故障现象:一块紫色815ET/EPT主板数码卡显FF 维修过程:复位灯常亮,查主供电输出为0V明显不正常,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正常,故判断电源IC损坏,更换电源ICRT9231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PCI1600-F主板不亮维修过程: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 1569)表面有烧焦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块EP-3VCM+(694X芯片组)不工作维修过程:通电检查发现Q2异常发烫,测量主供电发现异常,更换Q2之后,故障排除。
13 故障现象:M36330主板诊断卡显FF 维修过程:查主供电异常,用手模电源IC(SC1155CSW)发烫,更换之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杂牌845黄色方板,故障为运行大程序时死机维修过程:首先看看CPU供电滤波电容没有明显损坏,接着测各组时钟频率也正常。当查到CPU供电时,发现三组供电中的其中一组的控制器HIP6301CB(和HIP6301CB搭配使用)很烫手,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块联想飞鹰370E主板故障为诊断卡显FF 维修过程:经查发现没有主供电,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电路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检查到VID0-VID4电压发现电压偏低,沿着线路找VID0-VID4电压发现电压偏低,沿着线路找VID0-VID4一端接电源IC,另一端接南桥,经分板怀疑含有成在南桥内的监控芯片坏,换南桥故障解决。

笔记本
IBM 0175报错:
在解决问题刷机后,还需连供电一起更换,问题才不会复发。

联想150加点无显:
CPU供电很容易出问题,只有测量CPU供电才能一次性解决。

清华同方F4500开机无显:
北桥与CPU之间容易断电,补点再维修。

SONY S1花屏,无显:
北桥容易脱离焊盘,显卡与北桥连接的焊盘点容易断裂,找出断点,补点再维修。

SONY 8A2L开机不亮:
通常需更换内存槽。

DELL外接无显:
主板接口电路问题。

迅驰机器USB不认:
如果接口没有物理损伤,接口鼠标能亮,基本是南桥问题。

IBM T41经常死机,时亮时不亮:
基本是显卡问题。

A31显卡花屏:
这种主板比较薄,需要专业的BGA机器工作,否则机器主板很容易报废。

T43死机 自检下不去:
基本是南桥问题,需更换。

IBM高端机器T系列,X系列:
密码在密码芯片中,不能写,只能更换。

T43换硬盘出现2010报错:
需要对新更换的硬盘刷微码程序或降低BIOS版本。

Compaq老机器进不了系统:
需要进DOS对BIOS时间进行修改方能进系统正常。

以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图片上去。烦请管理员特批
本人拥有工厂3年维修经验。怀着互相学习的态度进基地

网友:
硬盘和显示器资料太多了
没法上传。。这都是工厂的培训资料
这是刚开始进公司老人总结的

网友(点评):
我汗,我很汗,有些是我05年写的维修实例,都整上来了 MYGOD

网友(2018-05-31):
有很多都是通病,现在看到这些老机器的通病有些自己都修过,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