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不加电

楼主(2010-06-27):
DELL D620 按键盘不加电,用表笔划键盘接口有电流变化从0.00A到0.05A再跳回来到0.00A,怀疑主板有短路,可是通查主板没发现有短路的啊。在电流跳变的瞬间我量了下电压,3V 5V都有的。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师傅给个建议,没确定故障不敢乱动。
谢谢了@!!
主板
DELL

网友:
用电流法烧看有没明显发热的地方,也许是某个电压出不来掉电。

网友:
找个图好好查看待机电压.正常否,开机条件OK没有

网友:
用测试卡测试下就知道大概在哪了

网友:
这机器基地有图的。先找个图再测一下开机条件啊!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

网友:
有待机没有

网友:
你先查下待机电压都正常吗,如果正常你就按开机后量EC5004的ACAV_IN这个3.3V的电压有没有起来,如果还没有起来那5004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机子5004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