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不触发,待机0.01A

楼主(2010-06-27):
T30待机0.01A,不触发,南析进过水,请问下,与南桥有关吗,IBM机南桥不参与触发呀?

网友:
那不一定如是南桥坏了将一些电压拉低也一样开不了机呀。按时序查到那一步出不来再发上来。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哪里进水了就先从哪里找,肯定是它引起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或者值下

网友:
开关键电压, KBC ,南桥  晶振 分别查查啊

网友:
进水机,先洗洗,,在按问题一步一步来

网友:
看看CUP 电源管理

网友:
换了个南桥好了,里面长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