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X21屏中有花线

楼主(2010-06-27):
IBM屏中有花线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呀?或者是屏线的问题?
显卡

网友:
一样样的排除,现在天气热起来显卡空焊的也多起来,先加焊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再说.........

网友:
要看看那屏的花线会不会变呢?不变的亮线是屏的问题,会变动的话其它的问题多.如果你是修这个的话建议你先重插屏线,不行有同样的屏可以换看试试,然后在考虑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