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上电到0.35A就掉电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到客户送过的的d620 我还想这种机子好修不就是显卡吗  把电池一拿掉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变了一下就到了0.35A就掉到0.01A   头痛啊  这时就把机器拆开把主板拿出来量了一下  对地阻值都正常  再次接上电源 量了一下电压CPU没电压 , 就量了一下cpu 供电 这时候没什么思路了就真接把CPU供电芯片给换了还是老样子  急啊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或有什么思什么思路可以指点一下   小弟非常感激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测了没有多少V ,一步步按时序来检修先内存供电  桥供电 显卡供电最后CPU供电,如果前面都没正常后面的CPU供电怎么会有呢。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肯定掉电了,还是按照楼上的方法一个一个的找吧。

网友:
是pci 复位不正常 先加焊南桥看看 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换过CPU不!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我碰见一次是显卡坏

网友:
掉电瞬间要量相应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