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DIV接口,轻松连接LC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27):
现在很多LCD显示器都有DVI接口,但我们连接这们的时候却没有画面,这是为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将D-Sub与DIV连接线同时连接在电脑上,然后打开显示器。一般显示器本身是默认在D-SUB信号传输状态下,可通过显示器菜单中的信号源选择切换至DVI信号输出状态,观察画面是否有显示。
如果总理依旧,则请检查显卡设置是否正确,操作步骤始下: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设置/高级,点击显卡型号的标签如Geforce 7300GS,进入此页面后进入如下设置:

nView模式:复制
成对显示:数字显示屏+模拟显示屏
显示(d):nView
显示屏1:数字显示屏
勾选将它设置为主显示屏项后按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如果进入上述设置后还无法显示,则说明数据线有问题,可以试着更换DVI连接线。

另外申请转正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是自动认的你插什么接口他就会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
就这就申请装正?你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你要是单独连接DVI口,重启一下机器什么都有了还用设置吗,要是双屏显示的话你说的到正确,楼上的也对,很多显卡都会在你连接设备的时候自动选择,但是是在单一设备的时候,双屏的话是需要上面lz的设置

网友:
dvi不支持热插拨的,从VGA转成接DVI的话还要重启电脑,我就被这问题纠结了好久。

网友:
有这种问题?  我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