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音频问题

楼主(2010-06-27):
inteld945plnm 如果把机箱音频跳线拔掉 后置音频就有输出 但是一插上后置没有了前面有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原因。望高手指教
Intel

网友:
你的跳线不对,如果前面没有插东西,那后面会有声音的

网友:
跳线是机箱上面合并在一起的那种
如果前置音频跳线插在主板音频针上 后置音频就无输出 前置音频就有 如果拔掉音频线 后面就有会输出

网友:
插上前置无输出的话 你还是看下软件设置吧 HD声卡中 有个禁用前面板检测 还有个是检测有前置音频 自动关闭后置输出 还有前置音频的线是不是56连 9 10连

网友:
音频芯片 STAC9220X5 驱动已更新 换了个新机箱 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 可以排除跳线的问题,焦虑 无助

网友:
支持4楼的说法

网友:
按照以上做法都无果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AC97和HD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