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开机报警,求助!!

楼主(2010-06-27):
我电脑最近开机老是报警,我拍了张图 ,懂的兄弟姐妹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我主板是华硕的,型号记不得了
声音有5-6声

网友:
风扇报错看一机箱里面那个风扇没有接触好还是坏了。

网友:
BIOS里风扇监控关了

网友:
谢谢你们,内流满面啊  晚上回家拆开看看
弱弱的问下,BIOS里风扇监控 怎么打开?

网友:
我前几天把CPU风扇写下来清理了下灰尘,然后装上,是不是把风扇的电源线插错了? 风扇是3根线的那种
风扇现在是转的 2100转

网友:
风扇的电源线不会插错的,因为插反了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哥们你是不是插在主板风扇接口上了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风扇接口 反正插上了风扇会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错了不会转  主板上一般有两个风扇插口  一个标有CPUFAN  一个是SYSFAN  你看一下你是不是插到另一个插口上面了  CPU风扇不插到CPUFAN这个插针上也可能报错的

网友:
人员专业技能知识不足,人员疏忽,人员误操作,是人的原因造成。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果然是CPU风扇插错了

网友:
谢谢大家   解决了 果然是CPU风扇插错了

网友:
呵呵,这种机型我修过,问题是风扇坏了,你换一个风扇就行了。原因是转速达不到要求。

网友(2011-08-23):
学习了,这也告诉我们要学杨文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