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不显示,开机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0-06-27):
电源板已烧坏,雷击造成,驱动板也不加电,用通用板试过,求MCU程序

网友:
雷击会击倒到MCU吗?我感觉可能性比较小,还是看看别的问题

网友:
和程序没多大关系,可能雷击后电压不正常,估计是雷击后电压过高了,今天就遇到这么一台清华同方的,不接驱动板测高压板供电高达37v,驱动板好像是17v,不管是空载的缘故还是怎么滴!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当时第一个感觉驱动板完蛋了,屏幕可能也完蛋了,测了一下mcu周边电容对地阻抗没事,稳压块也正常,修好了电源板接上去,亮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就是用TSUM56AK+外置存储器 方案的,很易丢失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