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插屏线掉电!

楼主(2010-06-27):
没有什么事情,想给自己的本本除尘,再次装上就这个鸟样了,插屏线掉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屏线换过还是那样。
掉电

网友:
拆下来重装,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特别是贴纸,是不是没有贴完?

网友:
你可能把屏线接回的针弄歪了连在一起啦!

网友:
插平线的真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自己不注意,仔细看看吧~! 针脚被你搞坏了。嘿嘿~!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