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进系统键盘 指点杆不能用

楼主(2010-06-27):
IBM R50E 进水机不亮 修好后 开机报错0210 按F1可以设置bios,设置玩也不能进系统,只有 按ESC才能系统  。进系统后键盘 指点杆不能用 偶尔也能正常 ,   键盘换过  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还有地方没有查清楚,比如H8芯片。

网友:
错误提示 ERROR 0210:stuck key FF  PRESS F1 TO SETUP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可能要换BIOS芯片和安全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IO有问题,或是键盘

网友:
可能EC也有问题

网友:
看看EC 和南桥   是不是它两发生冲突

网友:
Ec可能性大一占哦,南桥不会的吧

网友:
你不上硬盘就不会报错那是更你的硬盘有关系

网友:
指点杆刚进系统能用启动完就不能用是你在BIOS你面关闭了指点杆

网友:
不是原装硬盘

网友:
把掌拖拆啦
是不是他俩起冲突啦
在查下鼠标信号到U24的几跟线

网友:
ERROR 0210:stuck key FF  PRESS F1 TO SETUP
是键盘报错进系统跳过去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