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线如何区分ttl和lvds

楼主(2010-06-27):
换驱动板 知道怎么改线,但是不会区分屏线的规格,希望高手指教。还有救是lvds怎么分单8双 单6双6。谢谢!~

网友:
4根信号线 单6 8根双6 5根单8

网友:
10根的雙八
版上有很多資料可以多爬文,可獲取更多的經驗

网友:
30PIN或20PIN可能是LVDS,30PIN以上可能是TTL

网友:
TTL接口是双软排线
LVDS接口是单排直插线
单6双6用30针接口多,4对色差线为单6,8对色差线为双6
单8双8用20针接口多,5对色差线为单8,10对色差线为双8
只能按S8→S6→D8→D6的顺序来改

网友:
可否请凌大解释最后一句话,有点有看没有懂,麻烦了(只能按S8→S6→D8→D6的顺序来改)

网友:
只能从高的往低 的改比如双8的可改双6的,双6 的改单8,单8改单6的 。单6的不能改成双6的,他们的接口大小跟线数不一样。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