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a5ap 自动重启

楼主(2010-06-27):
航嘉 hk350-a5ap 自动重启 换了一个好的电源就不重启了 , 不知是那的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检查300V大滤波电容。

网友:
确定是电源问题的话就拆开看看里面的电容有没有明显的损坏,自己换换看···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盒里的电容。

网友:
负载太大。带动不了。。。电压不稳导致电脑重启的%……把两个大滤波电容换了 很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有漏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