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

楼主(2010-06-27):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3t的本字.不开机.量一下开关电压有板有3v测IO的供电脚有点压.但是16脚+3vs有0.6v电压.不只到是不是正常.还有IO的时钟电压是多少伏.复位的电压有是多少伏.我量了一下时钟是0.5复位是0.4不只到对不对.而且69脚没有输出pm_pwrbtn信号.帮帮忙啊

网友:
时钟电压有点低。测时钟是测两个脚 的压差啊!不行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测一下u口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测时钟一个角有0.5v一个脚没有电压

网友:
IO虚焊或者IO坏了换一个包好

网友:
如果IO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换个IO试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