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开机有过个1分钟又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27):
一块杂牌主板可以触发复位灯常亮表示南桥没有低电平!先查复位没有再查时钟 PCIB16 AGPB7 BIOS脚 31脚也没有 再查供电 CPU供电上假负载CPU供电1.45V 上U 怪了却没有电压了
下了又上假负载以有的换个CPU还是没有在这里有谁碰到过的说一下????
   上CPU查主芯片HIP6302 VID组合有高低电平 VCC 5.21V FS/DIS 1.28V PWM1 PWM2 0.58 0.61 从芯片HIP6602 没有发出高脉冲信号 VCC 12V BOOT1 BOOT2 12.13V 网上找了下用
HIP6602BCB  =    RT9602CS 代换 CPU供电电压出来了1.72V 不知正常不??
等过了一下量一下CPU供电又没有了不解!麻烦高手解说一下???
附上芯片PDF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INTEL芯片组SB FW82801DB NB 逸风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要什么数据我会上传上来

网友:
如果上假负载有VCORE,上真U没有
先查VCCVID
位置在U座的AF4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VCCVID没有出来 或者是CPU座空焊 还有BIOS复位不是31脚  是第2脚  31脚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