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0-06-27):
DV2000机器插上电压会出现3.3V待机,过2秒后消失,刚插上电源时查EC供电,时钟起震,复位有了,南桥RTCRST也有。开启3V 5V信号也有5V电压,内部自产的5V也有,  待机IC换过...请大家指点,谢谢!!~~~~

对了,它自己还正常过一下,也没动过什么地方,有会有待机,也能开机有显。

故障解决:5V电容漏电引起。

网友:
可能还有虚焊的地方工业

网友:
你刷过BIOS没呢
刷了的话 最好再加焊下

网友:
有地方虚寒,或有芯片不量

网友:
     先看显卡

网友:
3v供电或者输出有问题

网友:
在基地看了下各位兄弟的维修记录,发现有一位兄弟的故障和我的一样,按他的方法修复成功。5V滤波电容漏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