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自动重启

楼主(2010-06-27):
手上有一台R51的笔记本,原始故障是能开机也能显示画面,但出现IBM LOGO后重启,拆机后发现用假负载也会每隔大概4-5秒就掉一次电再上电,换过32.768,也是一样,后把南桥取掉用假负载上电,发现不掉电了,一直停在那里,但把南桥(换过)做上去后又是一样的现象,4-5秒就掉一次电再上电,请问有没有哪位达人修过此故障的指点下,还发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插上电源时待机由0.01-0.02-0.03然后在0.03停5秒再掉到0.01,此时用镊子短接键盘口时不能上电(0.03及之前都可以),但用键盘还是可以上电)

待机是0.01时测一下三五伏是有的。

网友:
等机是0.01时测一下三五伏出来没。如果没有,可能是机器误认为是电池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流到0.01的时候看下3  5V有没出来,是不是保护了呢。。。

网友:
0.01时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请技术小组给点意见啊

网友:
人气太旺,不顶就掉下去了,请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啊

网友:
不会是小元件的问题吧,桥都换了,要不就是那块电路保护了

网友:
难道我RP不好??我发的帖子技术小组都没有人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