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正常 画面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6-27):
联想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正常 画面闪一下就灭,四只5706是好的。不知是哪里还有故障

网友:
用高压板试下  就清楚了

网友:
也可以在黑的时候看下 黑的时候平上有没有显示...有可能是灯管挂了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吧,  建议楼主先换高压板!!

网友:
先排除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换位置测一下,用他的板点测机用的灯管,或用通用的点他的灯管,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应该是高压供电问题吧!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