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再次求助

楼主(2010-06-27):
型号:lxb-l15e  15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开机提示无信号输入。

  信号线量过,正常。 主机也换过。。  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屏上出现 信号线未连接,指示灯为黄色,指示灯也不闪。

怀疑是程序的问题,从论坛里找了个程序刷上以后 黑屏    。  刷的那个集成块和主板的BIOS块一样。

  急急急急急。。。   菜鸟求助中。。。。。

网友:
MC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gm2121
A1756  AD
0417  s

网友:
此款机子的通病mcu

网友:
  只有该驱动板了 ?

网友:
先查电源板,再查驱动板。

网友:
不要查了,就是MCU的问题,,,这款机型的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  改高压板了。  弄好了

网友:
这种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有点迷糊....呵呵

网友:
。。  具体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    回来研究吧

网友:
楼主的是从一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了吧,本来是MCU程序的问题,写MCU变成黑屏了,不过应当信号处理方面是正常的,就是驱动正常工作了,黑屏只是高压板的问题?
不过还是说明白点好,大家帮忙后,弄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那天哥把个款显示器的通病给整理下发上来呵呵。

网友:
晕,楼主的问题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是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板啊  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板就对了   以后别写错哦   两个字区别很大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