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不能触发

楼主(2010-06-27):
一台DELL D610的上电时待机电流有0.01A,无3V和5V待机,按开关后电流在0.07A,产生3V,5V,1.5V,1.8V,只有一个1.051V没有,查MAX1845条件正常,然后把1.05V的电感去掉,电压就产生了。想问一下,这样的问题是否就是北桥坏了?如果是坏了,重做北桥能好还是要换呢?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