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m不开机

楼主(2010-06-27):
联想旭日c466m不开机,进了点水,
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有17v电压,求救

网友:
那就先从进水处看一看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开机的条件;比如待机电压等都正常吗

网友:
进水处,没有异常,待机电流。0.05

网友:
待机时应该有稳定的3V5V输出。不知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有3   5V吗?

网友:
看下进水处有没腐蚀元件

网友:
这款机器的3  5V待机的时候就有了。查待机电压

网友:
哇塞,开关上17V电压,肯定开机电路有短路的 在好好查查

网友:
换 IO 不行再换南桥  进水机这两个地方很容易坏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个这样本,你那待机电流大了,正常的应是0.1或者 0.2。你那个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我修的那本开始也是有0.5的电流,呵呵我那就简单了,是CPU的滤波电容短路了呀,修好了呀

网友:
开关上也是有17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