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70w8

楼主(2010-06-27):
电源灯不亮,不插驱动板电源板有12V,5V,3.3V,插了驱动板就变成8V,3V,1.2V了,驱动板是好的,电源IC是130p60,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问题?

网友:
建议把这几路的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35V16V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短路了没有,断开高压部分,再测量

网友:
直接换那个芯片,百分八十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