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nibitor,是不是可以搭配任意一块带PCI-E的板使 ...
如何使用nibitor,是不是可以搭配任意一块带PCI-E的板使用

楼主(2010-06-27):
如何使用nibitor,是不是可以搭配任意一块带PCI-E的板使用
使用

网友:
是的可以,在开如前请备份显卡BIOS,再准备一张PCI显卡以免BIOS更新失败后好做恢复工作,(如果恢复就不提了)在读取过程中不是每个BIOS都能够成功读取的。如果发现不能读取请换DOS下读出

网友:
nibitor是个修改NVBIOS的软件,在WINDOWS就能用,没什么PCIEAGP讲究。

网友:
我只是想用它来备份显卡BIOS,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
在系统下就可以用,软件有说明的,在DOS下可以用NVFLASH软件,使用说明本版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