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102加电风扇转

楼主(2010-06-27):
宏基4102的本本不管是外接适配器或者是电池只要接上电源就风扇转充电指示灯黄绿交闪不能正常启动,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是开机上电吧 看看coms电池是否有电 如果有电 一般在南桥这边

网友:
插上电源就风扇转说明已经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