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1s 显示器,开始能显示,过了五六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左右就闪屏

楼主(2010-06-27):
如题,几台都是这样的,开机一会没事,过了几分钟,就开始闪了,屏要不一横一横的,要不一竖一竖的,要不整个白在那里,要不一直闪

运气好的话,关了再开,就可以了,管半个小时了,运气不好的话,,开起来,还是闪,这个是那里坏了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一下电源板的滤波电容.

网友:
驱动板和主芯片供电正常,一般是下面的几个问题:
1:屏与数据线接触不好
2:MCU本身或软件造成的
3:驱动板主芯片温度过高造成内部电路偏移或部分损坏

网友:
看下高压的保护芯片

网友:
我的天哪。这种故障都没修到过吗???是液晶屏坏了。屏板上的LXD91811屏芯片换个就会好的。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对 同意“电脑玩家 “这位仁兄说得 MCU 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是闪黑屏,是联想的 17寸的 没有电源板就高压板的那种是 高压板上面的5706问题

网友:
三星151s  这机器通病啊,屏板上的LXD91811屏芯片,LXD91810  LXD91812  这几款芯片都是爱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直接修屏  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