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 求助!

楼主(2010-06-27):
HP 2210B   965GM+HBM!

可以触发   触发之后我对应测试了所有的电压!   均正常!     测试BIOS (八角芯片)的 CE  有开机触发时有波形变化下  就消失

测试 2脚 SO  4 5也是开机触发瞬间又波形    电流跳变到0.73 打过 内存波形  跳变3次之后 不再跳变!

没有PCI_E诊断卡  不大确定跑到哪里  请高人示下。。。。我把北桥重新植株了 !

此板刷BIOS已经解决!

网友:
量下内存总线试下,,在开机的时候测一下SMB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smbus波形只是开机的时候有 不是常有的 bios的波形应该是常有的 不开机就有 消失了你不先怀疑一下bios?

网友:
  哪个帧信号啊

网友:
  cpu开始读取bios、的路径是 cpu host nb dmi  sb ec lpc bios 这条线路上的每个总线要工作 都是有选通信号的 分别是 ads#(busy#) dmistrob frame# (pci)  frame#(lpc) 都会有波闪的 只不过一般的波抓不到而已

网友:
电流上大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