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实测发现应买电容表测容量,请用过电容表的兄弟推荐 ...
本人实测发现应买电容表测容量,请用过电容表的兄弟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2010-06-27):
本人用指针表rx1k档,实测一鼓包100uf和全新的100uf电容,发现两个电容的指针偏转程度都在32处,说明鼓包的电容的容量并没降低。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鼓包电容只有70uf。
说明指针表估计电容容量是不一定准确的,况且每次都要拿一个同一容量的新电容做对比,很麻烦。
所以想买一块电容表。但测新的100uf电容来也只有92uf,请用过电容表的兄弟们推荐一个型号,测来误差不大的。
数字万用表

网友:
有必要买电容表吗?其实只要通过万用表测量其好坏就好了啊!

网友:
有必要的,比如你拆机的电容,用指针、数字表可能都会是好的。用电容表能测出容量低了很多。

网友:
买了个UT601,最小量程200p,最大量程20m,感觉够用了。

网友:
电容表听说不便宜啊

网友:
UT这个还好,一百上下。

网友:
UT61B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
谢谢大家!在淘宝上看了UT61B,最小档40n,测10pf以内就不行了,最低也要2n档才能测10pf以内的。ut601好呀!不知测来误差大吗?国产的电容容量普遍不够,买个品牌的电容来测下。

网友:
没钱买个优利德100元的电容表就好,有钱买电桥。

网友:
精通维修
的帖子
测量误差没测过,不是有说明书下载嘛。我主要测电解电容。标称值都在上面印着呢,差得多了就换。表贴没怎么测过。UT601频率是800Hz,太小的电容也不可能测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