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稀奇电脑软件故障------等高手指点(已经解决)

楼主(2010-06-27):
今给客户做个系统,用的是萝卜家园GHOST SP3 ,PE下分区,安装一切顺利!进了系统后发现迅雷双击不能启动,卸载后,重新安装也启动不了,还有就是在百度MP3放歌曲,点击歌曲名后,网页自动消失,,,,,,请师傅们指点啊 ······换了其他系统也是这样,我用的系统都是在其他机子上都一切正常。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通过3天来的各种试验,最后也没有正确的找出真正的故障点,没办法了,客户也催,只有换了一个板子给装上,一切OK  !  后来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我又重新组装一个新的主机,CPU X240,内存 金泰克2G  ,硬盘 WD320G,用这个板子,装上后,做好系统,心里想,这下总没问题了吧?该换的都换了 ,不该换的也换了~~~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检测迅雷和百度MP3试听歌曲了(原来就是这2个地方的问题), 晕了!很遗憾!外孙打灯笼----照旧~~~~~ 原来那个板子还在质保内,我写明情况,叫厂家售后去分析吧~~~~~~再次感谢给我回帖的师傅们,谢谢!

网友:
内存条性能不良!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下

网友:
系统版本都换过几个了   内存也换新的了  还是不行。后来换了硬盘,故障依旧,最后换了个板子,好了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   求解·~~~~~~~`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故障我怎么想 也不会和主板联系上,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
主板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主板故障?不可思议

网友:
主板是七彩虹的,电脑才用半年,以前很稳定,没有什么不良情况。听客户说,系统出问题了,自己想做个系统,做不了。才拿来找我做的。开始直接装系统,复制文件三分之一就卡住了,换了版本也是这样。后来我就在PE下   GHOST分区,安装系统。OK!暗喜(*^__^*) 嘻嘻,叫客户拿回去自己弄(客户也会做系统)。没过多久,客户说迅雷不能用  下载东西不行   迅雷看看也不能用,在百度MP3听歌也不行。我就叫他再拿到我店里,晕啊     做个好多系统,桌面的迅雷点击动都不动。百度MP3听歌,点了试听后,弹出播放窗口,马上连打开的几个网页都自动消失,,,,,,,哎!没辙了    请教高手们      给个指点    谢谢!!!!!

网友:
建议用安装版装一遍,  GHOST版的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过芯片及CPU温度方面的问题?还有灰尘这些小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大故障。

网友:
我虽然是新手,不过做维护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也是换的板子,我那个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今天早上,着重检查了各部件的温度,都正常。刷了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我又换系统,看情况如何~~~·,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会把结果传上,希望有新的建议,继续指点啊·~·

网友:
天创,你先看看,他的主板有没有自带还原的,七彩虹有的主板自带还原的,如果有还原,应该是还原引起的问题!

网友:
CMOS故障 应该是

网友:
没还原,经过做了系统,是用的深度2,做了后,迅雷可以用了,很正常。但是在百度MP3试听歌曲的时候,原来是直接网页全部关完,新系统后状态是点了试听,弹出播放窗口的时候,提示报错187    0X0000018,该内存不能为******。额。。。。本以为好了   结果没全好~~·~·

网友:
都已经确定是板子的总是啦!~。。那就是了呗。。。

网友:
内存呀。。。兼容性问题。。。

网友:
感觉是内存条和主板兼容性故障. 内存条或者主板 可能都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这个版本带有木马程序!换个系统版式本

网友:
这种故障我遇得到 ,,一般都是系统其他盘符被病毒也感染啦………………需要重新格式化一下在安装新的系统

网友A: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BOIS放电 再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涉及的因素很多。
首先,从软件方面,可能是由于病毒引起的,只不过你 用的杀软没查出来而已
其次,硬件来说,硬盘和内存是最有可能出现的,而且主要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其次是硬盘有坏道或硬盘固件本身有故障造成的。这几种情况我都遇到过。
再其次,是硬盘数据线或主板。硬盘数据线更换个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主板就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了。首先,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或有锈蚀,其次是内存线路有小元件有不稳定的情况。
还有就是CPU不稳定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个更换CPU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
不论碰到什么故障,首先可以用排除法进行查找故障点。哪个配件更换后故障排除了,就是该配件的问题。而且最好是一个一个的测试,而不能一股脑的都换了,那样等于更换主机了。
要先硬件后软件排除。因为硬件比较少,便于查找,软件牵扯到因素比较多,不利于逐个排除。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主板可能性不大

网友:
板载网卡的毛病
换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期待LZ的答案

网友:
最后我跟七彩虹西安售后维修站的一个工程师联系过,他听我了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他也感觉是板子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板子的什么地方,还没给我回复,我也在期待中,,,,,,,

网友:
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碰到过硬盘有问题,一开网页就死机的,不开网页一切正常的

网友B:
好好刷 一下BIOS !!

网友:
金士顿2g800与V星红板兼容问题,一次导致不定时青微花屏,还有一次是不定时关机。试几次不同容量及品牌的内存

网友C:
用安装版装一遍,

网友(2011-03-01):
IT界的问题多啊,学习了。

网友:
主板 内存兼容问题?看故障描述有点像,楼主都折腾这么大了,为什么不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下,这种板子去售后也挺麻烦的.

网友:
兼容性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0699-1-1.html

网友:
七彩虹 呵呵
以前他的显卡都是代工的 也出了不少质量问题

网友:
估计是板子内存插槽有问题。。
关注一下!

网友C:
有没有检测过南桥和北桥呢?可能通讯信号干扰,南北桥附近有没有爆电容啊?

网友:
电脑是个麻烦
的东西

网友:
唉 做电脑什么千奇百怪的故障都有

网友:
装个独立网卡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全部格式化后,用安装版做系统。。。用该主板的原始盘加载所需驱动,然后用360除下 插件。。。一般都会解决的。。。可能是七彩虹与系统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

网友:
直接手动安装XP试试,GHOST的出现什么故障我都不觉得奇怪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杀完毒就没事了,这次又长经验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前几天碰上了,换了c61与8200的都出问题,怕麻烦干脆换了intel
的了

网友:
主板不兼容。。

网友:
我觉得是 他硬盘里有病毒 。

网友:
LZ是时候出答案了

网友:
等待答案!! 看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