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0-06-27):
用过2根非行货金士顿 复制系统镜像 进行克隆时出错 换上行货金士顿 行货威刚使用GHOST依旧出错
但是用保真内存复制过来的GHO镜像文件  用水货内存却可以GHOST安装 并使用

应该是水货内存复制数据时出的错误吧?并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也能打开i提取文件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明白.  你管他是不是水货.  能用就可以了吧.  或许真条那根坏了呢.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吗

网友:
你还个GHOST盘试试  因为你老是换内存 然后镜像不行 你想过换GHOST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