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35反复重启。

楼主(2010-06-27):
ACER5535插电反复重启,南北桥集成,主板无短路,请问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重启
主板
ACER

网友:
是AMD的换CPU如不是CPU那就是桥空焊

网友:
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CPU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启的频率高吗?描述纤细点,大伙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插电自动开机。电流上到0.55掉电,平均5秒一次,我觉得应该是集成的南北桥的问题。鬼佬的,暂时还没动!!

网友:
未必就一定是桥 建议杀桥前 先拖拖CPU供电IC 引起重起的故障点 不单单只有桥 IO CPU核心IC 温控IC 都会引起

网友:
先加焊桥看看

网友:
电流跳了几次是不是没认到显卡

网友:
AMD 的我也好难分清是CPU或是桥。望高手说说。

网友:
已解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