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可以用OB2268CP代换

楼主(2010-06-27):
OB2269CP可以用OB2268CP代换,这样代换我亲自试过.我上次修得机器是AOC 19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高压电源IC 吧

网友(2017-02-18):
我们都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SG6841代换,要改几个电阻,网上买来的OB2269很多都是翻新的,直接换上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