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我给彻底搞坏了

楼主(2010-06-27):
昨天接到一块845主板,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亮,估计是CPU底座长期变形虚焊,用热风枪加焊,结果再也不亮了。

网友:
那你没在烤之前没按一下吗?不按也感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灯座看一下  如果座子坏了 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