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怎么样测出来的

楼主(2010-06-27):
低电平怎么样测出来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呀!!
一般IC都有REF参考电压端,低于参考电压的是低电平。高于参考电压的就是高电平

网友:
当然最直观的是以万用表来测了,如果在三极管电路中高于0.7V就是高电平,反之

网友(2015-11-09):
用万用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