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安泰信AT8305热风枪数显调到400摄氏度不能拆下场应管?

楼主(2010-06-27):
各位老师好!
       我记得有一个专版是专修工具的,不知是不是这一版?我今年6月21日买的安泰热风枪,型号:AT8305,是数显,旋转风的。我调到400摄氏度,拆焊不下主板上电源场应管,我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没有把热风枪的温度调试得好吗?用两台胜利数字表温度档测得离出风口约三毫米的地方,只有约280摄氏度左右,我想不会两台数字表都有问题吧?表有误差也不会相差偏低约120摄氏度吧。
       在这里请各位老师能献出你们的实际经验,是不是我买的热风枪有问题。或者是我不会使用。我也给厂家售后服务去过几封信,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怎样解决液晶显示屏显示的温度与实际出风口的温度偏低不吻合的答复。干脆这样说吧,不管热风枪出风口测出的温度正不正确或者是好多度,我想不会调到400摄氏度拆焊不下主板上的电源场应管吧?谢谢各位老师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来说一下吧,首先,AT8305这一型号的旋转热风枪就有配用小口径风嘴即便温度设定很高却焊不下来元件的问题,你改成大口径风嘴试一下。其次要看元件所在的散热面积有多大,散热面积大,温度设定就要高,甚至于可能要配合下加热才能迅速焊下。

网友:
先300度以下预热, 温度上去了再375度,不能一上来就多少度,我刚开始用8205也是觉得温度不够不好用,现在取15N03这种大场管也很容易。

网友:
MOS之类的原件,还是用850拆更实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