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N1996 求助

楼主(2010-06-27):
读内参 跑到2A 然后马上变C1 不显示 查不出什么问题 内存 电压1.8好好的 该怎么修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先不管那么多。换个槽子尝试下。
内存无法过。VCC SPD 辅助 系统总线 时钟 帧信号

网友:
chenjinjian
的帖子
N1996不是主板的型号
可以先刷BIOS 如果是NV芯片的板桥空焊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