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外接正常,屏不亮

楼主(2010-06-27):
       屏接口旁边有个三极管,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启电压,没电路图,没分下 呵呵,高手们帮我分析下,显卡让别人做过了,加焊的。。屏换了,屏线应该是没坏点。。。谁能给我个屏接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应该,我现在想判断下是不是屏上的信号什么的都正常吗?有图纸最好,我想知道主板上屏接口的定义,哪个是开启,都正常了我再做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为什么都先想到显卡,我想先排除下其他故障。

网友:
论坛里有CQ40图纸。。

网友:
板号不一样行吗?我的是LA-4112P

网友:
查屏的工作条件嘛

网友:
显卡被别人加焊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这种问题几乎都是显卡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图纸的话就先测下上屏的工作条件呀。。。不是遇到所有的问题都要找图纸的

网友:
我查了,高压上的主供电有,开启和调节都没有,我也看图纸了,这两个信号是从ENE KB926QF发出的。显卡坏了是不是会引起KB926QF不发出信号? 那么外接什么都正常。。

网友:
快顶上去,版主出来帮忙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就不知道咯?

网友:
  显卡不正常 ec是不会发出backblight on信号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很大,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我都取掉重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vds信号不正常 也就是显卡不良

网友:
显卡有问题,修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是不是屏暗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我也认同重做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卡重做过了,我又订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暗屏,我测高压条上的电压了,只有主供电,开启和调节都没有。而这两个电压时EC发出的。。EC要说不正常的话,外接什么都正常,可以用的。

网友:
别人动过显卡了,那就不用都想了,先做显卡,在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好了吗?如果不是暗屏。你可以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换显卡,加焊没用的

网友:
这个看看是不是暗屏问题,黑屏和暗屏是两个概念,照你这样说的有可能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我的拆机后单独主板测试就正常了,后来就直接装回来去了,可能是有个别器件短路了。

网友:
外接和屏线路不不同路,楼主你查的是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如果是暗屏查查还差不多,你在色差信号上能打到波形吗,如果有就证明显卡正常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把高压条搞起再说撒

网友:
把屏取了  测屏线上的电压撒  一般很多都是2 3脚供电  4脚EDID供电  也为3.3V 再测其它8组信号号吧

网友:
我晕  你自己挨到查主板上都定义  你应该可以确定个大概 !这还不简单!他不可能接地供电都没有塞!

网友:
屏有供电不,3。3V一般情况下。你说的开启信号,应该主要是受控于显卡,由显卡再转到别的芯片的来控制的,现在问题是黑屏,还是暗屏啊,暗屏肯定是工作条件,或者,灯管,高压条的问题,如果不是,你要怀疑显卡了

网友:
lz  可以秀下你的BGA吗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正常的,先测,高压板,等。但是显卡虚汗的话测量不出来高压板啊。
所以一般都是先弄显卡,显卡弄好了,再次测量高压板。或者直接用好的屏幕代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显卡我都换过一个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暂时还没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是呀,现在是高压上的两个控制信号都没有,不是暗屏,我看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现在问题是黑屏,不是暗屏,我查了,高压上的开启和调节时从EC发出的,应该是显卡控制EC给高压的开启,高压我也查了 没短路,屏都换过了。怎么可能是灯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还没搞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对呀 现在显卡我都换过了。屏也换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随高压的开启型号,跑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L:

    检查了,没有掉件的,高压的开启信号是从EC发出的。。

网友:
高,不能搞一个外接高压条看看吗?修只讲结果了

网友:
估计就是三极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是黑屏 不是暗屏  灯管亮了也没用呀 !

网友:
回复 网友M:

    查过了,哪个管是给VGA接口供电的,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要是不想换显卡,把屏线接口旁边的三极管换了看看

网友:
那就找屏线来试啊

网友:
屏线我排除了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確定排線有沒有斷嗎?

网友:
从屏供电上飞根线到高压试试开启信号

网友:
看屏的信号上去没有

网友:
最近修了3台HP外接屏一切正常,内屏花屏的 换显卡后正常

网友:
校对时显卡!  换一个试试。。。外显和内显   是分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当然确定啦

网友:
基本上还是显卡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还没好么?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问题还没解决,客户拿走了。最后以失败告终。版主不顶呀!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一般没事。。屏换了,一般也没问题。如果你再确定屏线是好的,貌似就只有一个高压了。。查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只有图在手,把各个条件都测了,才能说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外显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
是不亮还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