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液晶,开关打开以后正常,关上开关白屏 已解决

楼主(2010-06-27):
他是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原来是屏幕没影,后来检查高压板坏掉,把板载的高压板去掉,换上外接新的高压板,接上12v 5v 控制和地!有影了,开关打开正常使用,但是关上开关就白屏,还带有啪、啪、啪的怪响!!什么原因、、、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补充一下,,与高压板供电的12V 电表量着是20V,自我感觉高了点,是不是这里出的毛病??

网友:
好像是高了点,我没碰到过这么高的。你断开高压负载看还会不会20V?断开后没有20V那你重点查高压部分,此故障像高压部分开关的管子坏了。

网友:
断开高压23V  、、、郁闷!!!

网友:
看一下光偶有没有问题,电源是不是有点失控了

网友:
我是菜鸟,请问光偶怎么测量啊??

网友:
是不是bLon  和ADJ信号接反了

网友:
5V的负载能力差了,导致12升高

网友:
5V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背光开起信号接反了

网友:
控制线接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不到高压板,,因为把高压断开也20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控制接错应该没影吧!!

网友:
on/Off接错了,不一定5V就是控制脚,有可能是3V,

网友:
上面没有3V,我是菜鸟,请问控制接错应该就没影了吧??

网友:
开启信号接到on\off上就好了

网友:
你把控制直接接到了5V上了,关机后高压板还在工作,当然就白屏了

网友:
哦 ,明白!  谢谢以上的回答,就是控制接错了,我又从新找了一下控制,本身就两个5V,换到另一个5V上症状不在出现了,在次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让我又进步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