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54接口 K8T800-L VER1.4

楼主(2010-06-27):
2块主板 都是从无CPU电压 换了 ISL6566 换了 W83697HF 南桥加焊 网卡声卡拆除  显示七彩虹LOGO 提示F1 或 DEL  按后什么也不显示了 上角一闪一闪

显示LOGO

提示F1 DEL

按完一直在这里闪

主板图片

从好板上拆下BIOS芯片放上去也不行 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打一下 USB对地阻止 包括前置面板的USB德
南桥问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部606组织 没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吧
8237的桥便宜,也比较好换

网友:
正好有3块料板  希望侨是好的  大家等我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