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700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0-06-27):
原来花屏加焊过以后内屏不亮,再做了2个显卡都是这样。是手工用土炮做的?请教高手?

网友:
找同样的板子对照一下看有没有因为BGA掉件,再看有没有掉焊盘

网友:
可能是显卡芯片晶体裂了

网友:
都没有掉电,和体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