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200本子,开机出Power-on Passwordhg

楼主(2010-06-27):
HP tc4200本子,开机出Power-on Passwordhg 后面还带一把钥匙,按回车键(按其他键没反应)会弹出另一个带叉的钥匙。这是什么情况子 我把板子也放电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哪位大虾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Word

网友:
郁闷,看都没人看啊,

网友:
这个是表示有密码,要求你输入密码

网友:
我知道这是要求输入密码,(我这没密码)我是问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解密码,如果有编程器的话,直接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密码那只有解密了

网友:
你看看那机器芯片组是什么样的啊?密码可能存储在键盘芯片里

网友:
HP的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