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歌曲放着放着就没声音了

楼主(2010-06-27):
脑播放音乐 ,之前就正常,放着放着就没声音了。看电影有声音 QQ也有声音。就是MP3音乐没声音,用千千静听,酷狗都播放不了,重启又正常了,过一会又没声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重启

网友:
最好重装个系统。 省得烦。

网友:
软件跟系统驱动不兼容,重装系统。

网友:
声卡驱动?

网友:
有条件先用个USB声卡试试吧。盲目动手可能会多走点路。

网友:
声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建议你重装系统,别再去为这些小麻烦折腾个没完没了,估计你的机器的有些软件中了一些自动运行的屏蔽病毒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重装系统就好了,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大家别回复他 明显是来一菜鸟 来偏技术的

网友A: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但是到底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你用千千静听这个软件吧%…………要不你把原来的千千静听卸载了重新安装下 。。要不就把千千静听里面的音乐全部删除了重新加载下 。。我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A8的本 用TT就卡 逼的我只能用FB2K

网友:
先从软件判断,重装系统先

网友:
9楼的 你太没素质

网友:
楼上的支持一下~ 每个人都是从菜鸟开始的。 谁生下来就是老鸟什么都会的?那就是真的天材了

网友B:
很简单就是声卡驱动问题,换驱动就好了,没必要重装系统,我碰上好几回了

网友:
同意版本的说法

网友:
zhf55555
的帖子
你好,请问若是驱动的问题,那应该放歌都没有声音才是,为什么会放着放着就没声音了呢?期待回复!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声卡驱动问题,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病毒问题大,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别的有声音就放MP3没有,应该是软件兼容问题,或是病毒

网友(2016-08-14):
换一台电脑包证什么问题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