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本子掉电问题。

楼主(2010-06-27):
一台神舟优雅W430S的本子,客户送来时说会不定时掉电,我试了两天机确实不定时的掉电。长的时候7到8个小时才掉。短的时候1个小时就掉了,而且掉电之后也能开起机来,CPU风扇被我改到常转了CPU都没什么温度,还是掉,主板的电解电容全部都换了,也还掉。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知道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掉电号的机子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
把主供电芯片换了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个联想邵阳K41A的本本,故障跟LZ这个机子一样,请高手指点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
这本子是极限还是独立啊!说清楚点

网友:
掉电这问题 不好解决

网友:
换块硬盘吧!这么辛苦别到最后是病毒的问题。

网友:
客户如果说里面没资料就把硬盘格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虚汗。

网友:
的确是很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