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一半花屏,一半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7):
客户拿来台山寨的液晶显示器,左半边正常显示清楚,右半边花屏,有雪花点还有点拖尾,驱动正常,是什么回事?第一次见我这样的问题,哪位大师见过指点一下,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A:
好好的检查检查电源板,有没有虚焊的元件

网友:
没有刷屏工具,我用的是稳压电源,用原来的电源也是这个样子,我想是屏电路,但找不出哪有元件坏的

网友(2010-09-29):
现已确定是屏坏,什么法都试过了。

网友:
先重插屏线 用通用板点如果 还一样就 是屏问题,如果好了就是驱动板问题,加焊主控刷MCU

网友:
屏坏了
肯定的

网友B(2013-07-27):
是屏的问题,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你把屏上的IC换个试试,也许就行了。

网友:
屏幕坏了,上次遇到个同事也是这样子....拿到售后给人看过是屏坏要换屏,他说就算是修好了屏以后坏的机率还是很高(不换屏)。即然是山寨的再买个新的吧!!

网友(2013-09-12):
修过一次是屏线,换新的一样?找铁锤打结实一点屏线接口。

网友A:
我第一感觉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是屏与模块部分有问题!或屏的接口没有接好!

网友(2016-07-08):
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大都是屏内部驱动模块损坏所致,外部驱动电路损坏很少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