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星ATX325-12不通电

楼主(2010-06-27):
世界之星ATX325-12不通电。有待机电压5.0V.绿色有5V,蓝色有5V。短接不上电。有两个芯片,不知道和哪个有关系。31CVC2M/LM339N           ,    31AVFYK/TL494CN.。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请教是什么原因修好的 。谢谢………………

网友:
应该和控制芯片494有关系

网友:
请问高手,你所说的控制芯片494是指热地散热片上的三级管吗。请教他是作用是……??

网友:
494(全称TL494)是一个集成电路,不是三极管。

作用的话,你完全可以先“百度”一下。帮你找了一篇资料,很详细,先看看吧:
http://www.dzjs.net/html/dianziDIY/2006/1023/886.html

网友:
世纪之星还是世界之星?

世纪之星325倒是见过5V待机正常,短接绿线不启动的毛病,板的边缘有一个小电阻炸飞了。

网友:
换了494还是没有搞好。我实在是找不到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蓝色线应该是-12V吧%%把开关三级管换下…………

网友:
看一下494的第4脚是高电平(高于3.3V)还是低电平(低于3V)?
高电平为保护,所以是不会启动的。低电平为正常,但有其它方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故障的范围。
  短接绿线,TL494的4脚电压能否降低,1:能降低,说明开机控制电路已经发出开机信号,故障在TL494或后面的激励和输出电路,你可以再测TL494的8脚和11脚看看是不是也有电压变化,有变化,故障还在后一级。
  2.不能降低,说明没有开机信号,你就要查LM339和它的周边电路

网友:
你先查494供电12脚是否有10-40V电压,14-16是否有5V基准?8,11电压是不是正常。再对相应查外围电路

网友:
不懂啊,只能瞪眼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