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0-06-27):
求三星943NWX液晶显示器程序。25L1005WC和S24CS08A两个芯片的程序均需要!!急。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SAMSUNG 943NWX 24C08

SAMSUNG 943NWX 24C08.rar

369 Bytes, 下载次数: 18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943的程序坏的很少,一般都是高压问题,和屏线松动花屏的现象

网友:
谢谢。这次是因操作失误,S24CS08A被清空了。所以求之。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田小华朋友,我也正好需要24C的数据

网友(2010-07-27):
刷高压板上的心片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